求助 3P小型断路器的面板安装盒

楼主(2007-12-13):
我公司生产工业设备长期需要。 注:常用的需固定支架,用于我公司新设备中时,配线非常不方便,因此,需能固定在面板上的空气开关,空气开关安装在塑料壳中,有上下接线孔,前端盖可拆卸以便接线和更换开关。

网友A:
自己去注塑开模比较方便些吧。

网友B(2009-02-05):
我也想求购,是否已联系到商家?0771-2333533,李工

网友C:
在机械加工时,加一个Z型弯板就可以了。有必要大量求够吗。

网友D:
买终端盒,有现成的买,回路数少点的

网友E:
     你可以到建筑电器市场问一下,要什么样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