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涡流工作原理

楼主(2007-12-13):
电涡流式工作原理
金属板置于线圈附近,相互间距为d。 当线圈中通入高频交变电流i 时,产生磁通F。此交变磁通作用于邻近的金属板(由于趋肤效应, 仅作用于金属板表面的薄层内), 使金属板产生“漩涡状”的闭合感应电流i1。 该电流也产生交变磁通F1,反作用于线圈。 根据楞次定律,涡流的交变磁场变化方向与线圈的磁场变化方向相反,F1总是抵抗F的变化,从而导致原线圈等效电阻发生变化。等效阻抗的变化程度与线圈尺寸,距离d,金属板电导率r和磁导率m,线圈激励电流i及其频率w有关。通常线圈尺寸,激励电i及其振荡频率w一定,若金属板材料一定,通过电路可将被测金属相对于传感器探头之间的距离变化,转化为电压或电流的变化,从而实现对对位移,振动等参数的测量。

电涡流式传感器
电涡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对处于检测线圈形成的电磁场中的工件及周围空间区域列出麦克斯韦方程及定解条件,然后进行求解,以确定检测线圈的阻抗特性的变化与被检工件受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①电涡流传感器根据电磁场原理,在趋近传感器线圈中通入高频电流后,线圈周围会产生高频磁场,该磁场穿过靠近它的转轴表面时,会在其中感应产生一个电涡流;                                                                                                    ②这个变化的电涡流又会在它的周围产生一个电涡流磁场,其方向和原线圈磁场的方向相反,这两个磁场叠加将改变原线圈的阻抗;
③线圈阻抗在磁导率、激励电流强度、频率等参数不变时,可把阻抗看成是探头到金属表面间隙的单值函数,即二者之间成比例关系;
④设置一测量变换电路,将阻抗的变化转换成电压或电流,通过显示仪器反映出间隙的变化,从而得到轴振动和轴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