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风电机组

楼主(2007-12-13):
1:热交换器
2:控制面板
3: 发电机
4:油冷却器
5:联结器
6:水压式制动器
7:主结构
8:噪声隔离装置
9:齿轮箱
10:变浆驱动
11:电机轴
12:轴承机架
13:转子叶片
14:定位装置
15:前端锥体
16:通风室
17:机舱

网友A(2008-03-24):
第一次见

网友B:
怎么不多发点文字性的东西来介绍下,我们好了解学习啊

网友B:
只是可惜啊,楼主

网友C:
好东西!再多点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D(2008-07-02):
不错的介绍,国内从事这个行业的目前还不是很多,值得去闯一闯.

网友E:
要是能再多点介绍就好了

网友F:
风力是非常不稳定的,发出来的电能直接用或者上网吗?

频率--与转速有关,转速不稳定,如何解决?

电压--与励磁有关,自动励磁的话,与发电视在功率有关。

总之,我觉得风力发电并网是非常困难的。

除非有逆变,缓冲储能,再上网。

网友G:
呵呵,开眼,顶起来。

网友H(2008-08-18):
引用 网友F:

风力是非常不稳定的,发出来的电能直接用或者上网吗?

频率--与转速有关,转速不稳定,如何解决?

电压--与励磁有关,自动励磁的话,与发电视在功率有关。

总之,我觉得风力发电并网是非常困难的。

除非有逆变,缓冲储能,再上网。

火电水电除了主机,还有辅机设备,如调速(负责频率)、励磁(负责电压)、保护、监控系统等,不知道风电机组是否也是类似工作原理。
不解中。。。

网友I:
好东西!再多点就更好了!

网友J:
10应该是偏航电机。

网友K:
再介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L:
好东西,只是稍微少了点,要了解多,可以去电气工程师手册看看,不错

网友M:
应该是大机组吧,发电机上面还有热交换器,

网友N(2008-10-29):
楼主不要胡说,误导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