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伺服驱动器的种类和各自特点

楼主(2007-12-13):
伺服驱动器就我了解种类有模拟,数字,PWM ,LINEAR等,请各位大虾指点,是不是还有别的,以及这几种类型的各自特点和应用场合分别是什么?

感谢!

网友A:
“LINEAR”是指什么?或者什么环节?

网友B:
是与PWM对应的纯线性调制吗?

网友C:
    其实你上面的驱动器种类并没有写正确,伺服驱动按控制模式可以分为三种,即,位置,速度,扭力!按照控制方式可以大致的分为两种:脉冲和模拟量控制!它们的区别是,位置即脉冲的控制精度高,受干扰小,而速度和扭力即模拟量控制的一般用在和数控系统有关系的场合,比如数控车床,而扭力一般的是对于伺服的执行系统要求反馈的才会用到,正常的用的很少!
    有机会大家可以交流!张先生:13770769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