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系统抗干扰分析

楼主(2007-12-13):
运动控制系统抗干扰分析

运动控制系统作为一些自动化设备的核心部分,其可靠性和稳定性直接影响设备的性能,而影响其可靠性和稳定性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抗干扰问题。因此,如何有效地解决干扰问题是运动控制系统的设计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干扰现象

在应用中,常会遇到以下几种主要干扰现象:

1、控制系统未发指令时,电机无规则地转动。

2、伺服电机停止运动,运动控制器读取电机位置时,由电机端部的光电编码器反馈回的数值无规律乱跳。

3、伺服电机运行时,所读取的编码器的值与所发出指令值不吻合,且误差值是随机的,无规律的。

网友A:
很理论化啊

网友B(2008-01-22):
对我们的实际操作有借鉴,谢谢!

网友C:
开关电源打开瞬间有个很大的尖峰要怎么解决?
要是加滤波电容的话,要加个多大的电容可以滤掉这个尖峰?
谁帮我下,谢谢了,先!

网友D:
要加个多大的电容可以滤掉这个尖峰?
一般来说,只能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