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矩电动机用不用编码器

楼主(2007-12-13):
  请问力矩电机用不用编码器 用的话 用什么编码器 不用的话怎么调节 力矩电机的驱动器是什么

网友A:
编码器就是一个位置反馈装置,也可以用做速度反馈,如果你不需要反馈位置与速度,就不需要编码器。一时想不到对编码器有什么限制。

网友B:
各大力矩伺服电机厂家提供的驱动器与他们的普通伺服电机所用的驱动器基本一样。

网友C:
用不用编码器,取决于你对控制的要求。有简单的用测速机的,也有用旋转变压器的,当然用编码器的也不少。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刚刚特意转载的文章: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32750

楼主:
谢谢 我看转载的文章了 太好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