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振动电机跳闸

楼主(2007-12-13):
求助:公司一振动给料机老是发生无故跳闸现象,查线路完好。电机经拆卸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跳闸是隔几个小时才跳一次,而且接着开起来又能正常运行。请各位指导一下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A:
空气开关,过电流保护器容量不符或老化

网友B:
是不是电机的出线电缆破皮了,再就是轴承是不是坏了产生过负荷跳闸

网友C:
电源有问题或者是断路器老化。

网友D:
 空气开关问题

网友E:
   测量下电机端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F:
断路器不会无故跳的。我这的断路器正常使用中电流大和温度高会导致断路器跳闸。在设备现场观察一下工艺设备运行情况,电气室看看元件工作状况,测一下电流也是检查的手段,“电缆是否破皮了”,原因会找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