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510TV4触摸屏

楼主(2007-12-13):
威纶MT510TV4触摸屏
用户应用程序初始化后画面不再动,有条纹,应该是死机了吧?
各位谁碰见过这个问题?
 借鉴一下
  谢谢,

网友A:
如果上传或下载程序时,出现该情况,请重新试一次。
如果是上电出现该情况,多次上电都是同样情况,确认电源正常的情况下,建议送修检测。

网友B:
你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C(2008-01-24):
应该是你的软件不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