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M-75ADA伺服控制器

楼主(2007-12-13):
接到一台安川SGDM-75ADA伺服控制器,开始是开关电源板进水,把电源故障修复后
上电报AC9查手册知是编码器通讯异常,电源是220V的,我是空试的,没接伺服电
机,没接编码器,各位老师,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还是要接上编码器与电机来试.

网友B:
电机在不报警的提示下多次调换相序直到好用为止

楼主(2009-05-15):
谢谢了,谢谢各位古道热肠的朋友!

网友C:
没有接电机  不报AC9才怪了

电机相序和AC9报警没有关系

网友D:
专业维修安川伺服13556213286

网友E:
AC9报警  编码器通讯异常 驱动器控制板、编码器通信线、编码器都有可能造成AC9报警www.fs-yyx.com

网友F:
安川伺服器AC9,一般是伺服器坏维修手机13686693758

网友G:
    这种机我修的太多了,以后有这样的机搞不定的话,我帮你搞定,我这有马达可以试    QQ:307717125

网友H(2011-01-10):
不接电机一定报警(通讯故障),接上电机再试,如能确保电机编码器没问题则一定是通讯板的问题,我曾摸索处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