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功率继电器可否取代交流接触器?

楼主(2007-12-13):
控制2.2KW  三相380V电机,能否用20A大功率继电器来取代交流接触器?

网友A:
不能,触点很容易粘连

网友B:
能,但是电机不能频繁启停,还有大功率继电器的电源功率要比一般的高。

网友C:
直接用接触器不行吗?

网友D:
继电器和接触器的不同点就是它们的触点不一样,接触器的触点有灭弧,继电器没有,你要考虑好启动的平凡性和电机的负荷

网友E:
一定要灭弧!小心炸!

网友F:
如果不是频繁启动,可以代替

网友G:
不能,我做过实验的.
用JTX系列的10A继电器带250W/380V/3相油泵,一般用不到一周,突然"砰____",继电器全黑,因为无灭弧,弧光短路!!!!!!!!!!!!

楼主(2008-10-17):
我知道了,大功率继电器还是不能代替接触器的。

?

网友H:
.能不能使用主要看主触点能否经得起,只要不烧坏触头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I:
继电器灭孤,启动频繁次数,继电器工作电压,工作时电流增大升温都受到影响,如果大继器代替小型的接触器还可以使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继电器灭孤,启动频繁次数,继电器工作电压,工作时电流增大升温都受到影响,如果大继器代替小型的接触器还可以使用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