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大功率继电器是否代替交流接触器?

楼主(2007-12-13):
控制2.2KW 三相380V电机,能否用20A大功率继电器来取代交流接触器?

网友A:
接触器与继电器的设计工况差别很大,直接后果用继电器带电机使用寿命很短..
如果想用PLC或单片机等弱电输出端口直接驱动,可采用专门的小型接口接触器,市场上可以采购得到..

网友B:
不能用20A大功率继电器来取代交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