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故障报警求救

楼主(2007-12-13):
我公司一台型号为ACS400的ABB变频器,负载为一台4KW的潜水泵。通过压变自动调节转速。潜水泵及水泵电线用摇表测量都没问题,变频器的控制箱无潮湿,水泵电源线长度约35米。但是变频器经常显示故障,代码为FL15,变频器说明书解释此故障为输出接地。
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应如何处理?

网友A(2011-02-14):
加电抗器,把接地故障屏蔽试一下

网友B:
别逗了。
没有啥方法修变频器的驱动板吧 你能屏蔽掉

网友C:
屏蔽接地哥们会炸机的,接地故障能随便屏蔽码!变频器单独开下试试,如果还报接地,可能是驱动板问题,不报查查电机和电缆吧。有些时候,接地使用摇表不一定能摇出来的

网友D:
这个有参数可调的吧,没有用过ABB的,但在keb和lenze中有此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