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

楼主(2007-12-13):
各位,我看别人的欧姆龙配置是:
PA202+CJ1M CPU22+SCU21-V1 +AD081-V1+ID231(3个)+OD231(3个)
还有一个HMI
我想知道,SCU21-V1 一般有啥作用?hmi是不是要和cpu上的接口相连,还是和SCU21-V1相连?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IO Table里,我加入的模拟输入模块,名称我选择Analog Input unit(AD081),类型我选CS1W-AD081-V1,我关掉IO Table后,重新打开后,发现类型改为CS1W-AD081,我不知道这个V1有啥作用?
还有01[2010]SIOU/C200H ASCII Unit(A)(1)(1)(OUT:1,In:9)这里面的数字代表啥意思?
比如说
Unit(A)(1)(1)这两个括号里面的1代表啥意思?
通道地址2010,这个地址在啥时候起作用?
(OUT:1,In:9)代表输出通路数是几?,输入通路数是几?

网友A:
哥们:
  我手里也有 CJ1M-CPU12的PLC,但是苦于没有 cx-p 6.1软件,能共享一下您的编程软件吗?

  焦急等待,混口饭吃,没办法?恳求得到您的帮助

  lixiaopeng6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