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井道照明非得要36V电压吗?220V违规吗

楼主(2007-12-13):
设计规范JGJ/T 16——92里说桥顶和井道照明电源电压宜为36V,然后技术措施(03版)P73 6.3.13条也说电源电压不大于36V。请问设计中,井道照明非要36V电压吗?如果我装220V的照明行否?是否违规?完了具体36V电压应该如何引来?
还有一问题:设计规范中P185的第10.4.10说···应装有2P+PE型的电源插座,请问:2P+PE型的如何解释?
麻烦各位指点一番!小虾谢过各大侠了!

网友:
http://co.163.com/forum/content/219_149650_1.htm 参考

网友A:
发错坛子了吧?

网友B:
220v可以使用,但不符合安全要求啊,36v电压可以用隔离变压器啊220/380变36都可以啊,PE线和PEN线的区别电工应该都学拉

网友:
查了些资料,看来好想36V是硬性规定,电梯是作为特种设备来处理的.

网友C:
同意上楼的观点,但是36V最好用带蓄电池后备的电源

网友D:
 地坑和轿顶都必须要220V的插座吧?

     这个和36V应该同时放线下去,

网友E:
电梯是特种设备,要求就不太一样了!

网友F:
这么给你假设一下,如果现在正有人在电梯里,而这时突然发生里氏7.8级的大地震,那么电梯中的照明电路是220V,一但短路,那电梯里的人不一下烧成焦炭了吗?所以国标是根据教训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