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s7kafapx.exe程序错误原因

楼主(2007-12-13):
刚安装的STEP7_V5.3_SP2_CHN,打开SIMATIC Manager然后点击OB1,加载程序时出现下画面.高手指点一下.我重新装了两次还是如此,有碰到这个问题的讲一下,谢谢---------------------------
S7KAFAPX
---------------------------
内部应用程序出错。
---------------------------
确定
---------------------------

网友A(2009-01-31):
我也是这个问题,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知道的能说说吗,

网友B(2009-04-08):
可能是蠕虫病毒

杀毒试试

另外可以save as 并勾选一个with什么的选项,把新建文件再打开,看看是不是这个bug

网友C(2017-05-09):
我也是这个问题,重启电脑竟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