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码

楼主(2007-12-13):
BCD码和8421码就是一样的,对吗?它们就是十进制数,对吗?

网友A:
大哥,BCD码即对应的二进制树按8421计算。

网友B:
bcd 码是按8421来算
但是bcd码不是8421码

楼主:
BCD和8421码怎么区分?

网友C(2009-04-03):
各位大哥:请问一下有关欧姆龙CPM1A的PLC中的数据传送指令怎么用。请发送一段程序参考下,谢谢各位了!邮箱地址:xiexing7807@sina.com。拜托了!

网友D: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回事,但会用,呵呵,,楼上,建议你看一下编程手册好过问人家。本网站有下

网友E:
好象按计算机专业术语,BCD码是8421码的一种,

对我们来说,可看成一回事

网友F:
对,BCD码是8421码的一种,就是用四位二进制数表示0~9十个十进制数!

网友G:
“BCD码和8421码就是一样的,对吗?”不是一样的概念。

BCD码,是一种二进制的数字编码形式,用二进制编码表示十进制数的一种代码。也称为二进码十进数。

最常用的BCD编码,就是8421码。但还有其他的编码方式,总的说可以分为两类,即有权BCD码,即8421(最常用)、2421、5421… ;还有无权BCD码,如:余3码、格雷码…

XW:什么是“有权BCD码”?

东方:就是代码的每一位都代表一个固定的数值,加起来就是它所代表的那个十进制数。如8421码的1001,就是代表8+0+0+1=9;如果是2421码,同样的数值9,就要表示为1111。

XW:那是自然。但难道“无权BCD码”不是这样算吗?

东方:不是什么编码都能算得出来的,而且,大部分的编码都是规定,算不出来的。

XW:为什么呢?

东方:你每天打的字,也有编码,能算得出来什么字吗?数字是可以算的,但作为编码,并不要求一定可算。无权BCD码就是明确的规定但不是每位简单相加的。如余3码的“0”用0011表示,“5”用1000表示,你加不出来的。

XW:在8421码中,0011是“3”,1000是“8”,怎么都比余3码大3?

东方:呀!你的数学细胞不少啊!这么快就看出规律来啦!所以叫做“余3码”。但你不能说哪一位就代表几。

XW:要这么多编码不烦吗?

东方:各有各的用处。汉字输入也是一种编码,每年新增加的输入法就有三百种。唱歌也是编码,1~7的排列,总不能规定只唱同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