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电路图~~@!

楼主(2007-12-13):
电路图要求:4台鼠笼三相异步电动机 M1 M2 M3 M4
要求:1)M1起动10秒后M2起动,M2起动后10秒M3起动,M3起动后10秒M4起动,
     2)M4先停止 10秒后M3停止 10秒后M2停止 再10秒后M1停止
3)时间继电器越少越好
   我明天要交课题报告啊 各位大哥 大姐 师傅 帮下忙啊 ~```

网友:
建议下个automation studio 画图后直接可以做模拟。 PS:自己动动手,顺序触发的,就是个楼梯台阶一样往下。

网友A:
建议楼上改一下笔名,这样的广告笔名,与总版主要求有点冲突。

网友:
哦·有这个规定么~~~不清楚中~~~~~~~现在这样行么?》》》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课本内容吧,课本上有很多范例的,稍微动一下脑就能做出来了

网友C:
有两种办法:1用PLC,优点电路简单但贵;2用时间继电器,大不了多用几个。

网友D:
要求:有三台电动机,分别标为1号、2号、3号电机。第1号机启动后过4S,第2号电机自动启动,第3号机又在第2号机启动后过4S自动启动。停止时,第3号电机先停,过4S后第2号电机自动停止,第2号电机停后再过4S,第1号电机跟着停。

       思路是这样的:根据题意,设输入信号按钮2个,分别为SB1和SB2。SB1作为停止按钮,用以控制梯形图中第四梯级中母线侧常开触点X001。SB2作为启动按钮,用以控制梯形图中第一梯级母线侧常开触点X000。因有三台电机则设输出继电器3个,分别为Y000、Y001、Y002。Y000后接接触器KM1,Y001后接接触器KM2,Y002后接接触器KM3。分别控制1号、2号、3号电机。启动时1号电机用按钮控制,而2号、3号电机是根据时间原则启动的,故应设置2个定时器,分别为T0、T1。停止时,第3号电机可以使用按钮控制,而2号、1号电机也是根据时间原则停止的,故也应设置2个定时器,分别为T2、T3。这些器件确定后,用铅笔在纸上钩出,再围绕这些软器件进行合理组合、优化即可,若有必要增加其它软器件。
       工作原理:按外接按钮SB2,驱动了接于第一梯级母线一侧常开接点X000,能流经串接于后的T3常闭接点,接通了输出继电器Y000线圈及与其并接的经与常闭接点M0串接的定时器线圈T0。由于Y000线圈的接通,并接于母线一侧的Y000常开接点闭合,Y000线圈形成了自保(在这同时,第四梯级的Y000常开接点闭合,为停止做好了准备),1号电动机启动。与Y000线圈同时闭合的定时器则开始计时。计时时间一到,接于第二梯级母线一侧的常开接点T0闭合,能流经串接于后的T2常闭接点接通了输出继电器Y001线圈及与其并接的经与常闭接点M0串接的定时器线圈T1。并接于母线一侧的Y001常开接点闭合,Y001线圈形成了自保,2号电动机启动。与Y001线圈同时闭合的定时器则开始计时。计时时间一到,接于第三梯级母线一侧的常开接点T1闭合,能流经串接于后的X001常闭接点接通了输出继电器Y002线圈。由于Y002线圈的接通,并接于母线一侧的Y002常开接点闭合,Y002线圈形成了自保,3号电动机启动。停止则按外接按钮SB1,驱动了第三梯级常闭接点的断开,3号电机停运行。而在这同时,第四梯级母线一侧常开接点X001的闭合。能流经串接于后的常开接点(此时由于Y000线圈的闭合,其已经变为闭合)接通了中间继电器M0线圈,由于M0线圈的接通,并接于母线一侧的常开接点M0闭合,M0线圈形成了自保。在M0线圈闭合的同时,并接的定时器T2、T3同时闭合。并开始计时,因T2计时时间为4S,时间一到,串接于第二梯级的定时器T2常闭接点断开,2号电机停止。再4S后,串接于第一梯级的定时器T3常闭接点断开,1号电机停止 。由于Y000线圈断电,串接于第四梯级的Y000常开接点断开,梯形图停止了运行。图中在第一梯级和第二梯级中,串接于定时器T0、T1前的M0常闭接点的作用是防止停止后电机再次启动而设

楼主:
谢谢  大体上我明白了

楼主:
谢谢了  昨天在网上找了好久终于找到这个网站...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http://www.gkong.com/blog/uploadfile1/200712815819177.jpg

楼主:
这个是PLC 能讲解下怎么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吗 谢谢~~`

网友E:
~~~~~~
楼主上课时干什么去了?
~~~~~~~

楼主:
能告诉我下怎么设计电路么?  我想了1天多了.....头都要爆了....

网友F:
用三个时间继电器,启动时用常开,停止时用常闭
中间继电器一个,(触点要多)

接触器四个,

网友F:
  这是一个实用电路,

  我刚为人配了一个电控柜,15台电机,其中五台要求顺序控制,

启动时:

L--启动按纽--时间继电器(1)常闭-
          ---中间继电器常闭---并联--KM1---N

L--KM2常闭---km1常开----中间继电器常闭---时间继电器(1)--N
            ------------中间继电器常开---

应该没问题了吧?

楼主:
恩 基本没问题了  听了怎么多 我也想明白了
 在这里 我只能说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