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板卡的困惑

楼主(2007-12-13):
请问运动控制卡和数据采集卡有什么区别吗??特别是有什么不同的性能和应用场合??

网友:
很明显咯~运动控制卡用处在于运动控制,数据采集卡用在数据采集。 大部分的数据采集卡有各种输入通道。如模拟量,脉冲,等等,卡本身配套的软件驱动,开发包都是数据输入用的采集函数。相当于PLC里面的输入模块。当然,还有多功能的混合型采集卡能输出。 而运动控制卡完全不一样,运动控制卡的目的就是运动控制,其可能也有输入输出点,但是这些点的作用都是为了运动控制,如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等。其硬件含有一定的数据采集功能,但最主要的是配套驱动和功能函数主要是运动函数,如原点回归,增益补偿啊等等。

网友A:
完成任务不同

车是开的,宾馆是休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