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3P原理。

楼主(2007-12-13):
现国产380V漏电开关为4P。请教:富士380V漏电开关3P原理。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吧??依然是不平衡电流感应跳闸吧~~~

网友A:
支持楼上的,但应该还有缺相和短路保护功能吧。

网友B:
4P为进4根线,包括零线,3P为进3根线,只有3根火线.
3P/4P,国产的都有,并不是东洋人才有的.

网友C:
谁说下漏电断路器的原理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唱歌的电 笔在 2007-12-21 22:28:00 发表的内容:
  谁说下漏电断路器的原理
--------------------------------------------------------------------------------------------
比如三极漏电断路器,上面的三个端子接三相电源,下面的三个端子接负载

工作的时候,你用钳型表把三根线全部卡住,会发现电流基本为零。

如果负载故障碰地,会有故障电流流入大地,这时候你刚才测的电流就不为零了,漏电断路器内部的零序互感器检测到电流不为零,就产生电磁力使断路器跳闸。

网友E:
3P的漏电开关只试用于三相负载并且不需要接零线的设备。
而4P的漏电开关是可以接单相负载的。

网友F:
同意电工九段意见。

网友G:
 4P为进4根线,包括零线,3P为进3根线,只有3根火线.3P是零电流,4P电流要从零线回去.

网友H:
 4P为进4根线,包括零线,3P为进3根线,只有3根火线.3P是零电流,4P电流要从零线回去.同意电QI九段的说法。

网友I:
基本都是使用零序电流互感器

网友J:
 基本都是使用剩余电流互感器!

网友K:
 同意电工九段意见。还有缺相和短路保护功能吧?

网友L:
不管是3P还是4P的。原理都一样,所有的线都经过漏电开关的互感线圈,即漏电开关3线或4线电流的代数和都是零,漏电时代数和就是漏电电流值。互感线圈感应出漏电电流,产生电磁力使断路器跳闸。

网友M:
三相带单相设备是4P,只三相设备是3P,

网友B:
原理是:sin A + sin B + sin C  = 0,A+B+C=360度
注意;是恒等于 0。

网友N(2018-01-31):
引用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唱歌的电 笔在 2007-12-21 22:...

厉害,一言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