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12-13):
一台丹麦斯变频器拖动一台三角形接法的5。5KW的进口电机。变频器后来烧毁,同样更换一台丹麦斯变频器后,不能工作,变频器总是显示过电流。这时查电机对地电阻正常。用电桥查三相绕组阻值正常(即相等)。怀疑变频器有问题,单独用空开拖电机,空开跳闸,改用100A的空开,电机转发出嗡嗡叫,测电流80A。后来把电机三角形接法改为星形接法后电机工作一切正常。这是不是进口电机有什么特别之处?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5.5千瓦的电机,三相工频380V的额定电流大概是11A左右,所以很明显,假如电机铭牌额定电源条件和额定负载下工作,应该不会是80A,所以建议楼主仔细检查电机参数。

楼主:
感谢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013808018567的回复,电机铭牌是230/三角形400/Y。问题是原来的变频器拖动的电机接的是三角形。更换变频器就不能用三角形而只能用星形接法了。这问题是不是说明原来的变频器输出的是单相110V?

网友A:
把220V的电机接到380V上了,电机是可以星形或三角形运行的,一般的三角形时是220V,星形时是380V

网友A:
老外是三相220V电源

网友B:
5.5的电机80A.我晕死!美国的?日本的?.....

网友C:
电机铭牌是230/三角形400/Y

倒 铭牌上不是说了三用形是230V。星形是400V,国内使用当然要用星形连接才行了.

网友:
不好意思现在才上网看到帖子,
楼主的电机铭牌上写明,三角形230V,星星400V说明电机每组绕组的承压只能220V.要不就要有烧掉的危险.
这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之前运转不正常.

现在我又有个问题是楼主直接联空开,且非要三角形接380,怎么会电流80A呢??太大了啊~~才5.5的电机.好夸张哦~

楼主:
最初电机没换变频器时接的是三角形,更换变频器后,就不能接三角形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因为你原来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220V,更换的变频器输出是380V,所以不能用,建议选用单项输入220V的变频器。

网友E:
原意是每相绕组的电压为避免220V,你用380三角形接法则电压为每相380V,此电机只能采用星形接法

网友F:
下面引用由steven在 2007-12-26 0:14:00 发表的内容:
  原意是每相绕组的电压为避免220V,你用380三角形接法则电压为每相380V,此电机只能采用星形接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