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调试问题

楼主(2007-12-13):
有3套安川伺服型号是50ADA,手动运行JOG是可以的,电机在通电后用手扭动动(调低点额定扭矩)可以稳定在均匀分布的八个点上,用监视模式可以检测到上位机的信号,但是电机通电后按X+只能转过一点角度就转不动了,好象是很努力的想转过去周期性的有越来越大的噪音,然后显示过载(说明是空载调试),怀疑是增益没有调好,但是调过好多次都没有明显的效果,最后把速度环和位置环都调的很低几乎是极限了.,而每次用脉冲控制都超不过这八个点的范围,在每个范围可以正反转动,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安川的伺服电机应该是8极电机,转子在圆周上存在8个均布稳定点,应源于磁阻定位力矩。楼主说“调低点额定扭矩”,是不是限制了力矩范围,使得电机的运行出力难以逾越磁阻定位力矩,因此无法超过“这八个点的范围”,但同时“在每个范围”内的平衡点附近“可以正反转动”。“显示过载”也是源于楼主所做的力矩限制,放开或适当放大力矩限制,则电机应该可以逾越这8个范围,实现整圈运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UVW相序接反,有好几种接法都不会报警,但是只有一种接法是可以用的。

网友A:
晕倒!

切记!伺服电机的相序是绝对不能接错的,这是常识,而且多数驱动不会有相序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