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M CPU12 编程软件

楼主(2007-12-14):
 本人初次接触 omron PLC
请问下 CJ1M CPU12模块   用CX-PROGRAMMER V7.1 软件  能下载 上传 程序吗??
   在选 PLC 型号时 选什么??[可控选择的有:CP1H , CP1L ,CPM1(CPM1A) ,CPM2* ,CPM2*-S* ,SRM1 ,SRM1-V2]

网络类型怎么选??

网友A:
这个免费版本的编程软件不支持CJ系列的编程! 您需要安装CX-P非免费版的软件进行支持。

网友B:
这个 CX-PROGRAMMER V7.1 免费版软件不但 PLC 种类少,就是这几种可选的里面 功能块(FB)等也锁住了。

网友C:
用6.1的 就可以了

网友D(2009-03-09):
CX-PROGRAMMER V7.3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CX-PROGRAMMER V7.3也是不可以的,我这里有相应的支持软件,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QQ:1092939213,15990993536

网友F(2010-09-07):
我用的是CX-PROGRAMMER V5.0,也不行,请帮帮我

网友F:
我用的是CX-PROGRAMMER V5.0,也不行,请帮帮我.QQ:1292002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