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三角启动和双电源

楼主(2007-12-14):
最近,本人碰到这样问题:在出口机械中,客户要求电机(11KW)要星三角启动降压启动,同时还要能适应220V和380V双电源环境的要求。我觉的要求有矛盾。请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标准的电机不可能做到,除非加变压器。

网友B:
等着看下你解决情况,学习

网友C:
星三角启动很容易办到,220v/380v对电机绕组来说改变接法就可以实现啊。有国外的电机铭牌上确实标注有220V/380V,可以查下相关资料。

楼主:
星三角启动我已经做过,但对方要求双电源都要星三角启动,所以我迷糊了。

网友D: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吧!你只要把绕组的三相抽头联结成星形或者是角形!本身就是这样的啊!
我们公司有一台马达,额定电压380V,但是经过变频器,其输出电压差不多到了600V,因为把变频器马达的频率设定有50改到80了!

网友A:
如果一定要配置成通用的,选择标准星/三角 110/220V电机 频率50/60HZ 加初级抽头的变压器220、380抽头。或者加三相变频器使用的时候烦一些不同的电源参数需要调节,就不需要星/角启动了能达到星/角启动的要求。价格也相差不多。

网友E:
说到这个话题,我最近也遇到了,我们的变频器是220V的输入,输出为三相:U、V、W,而我手头的电机是380V的输入,想将电机的星接改成角接然后启动,但是我的电机的绕组是固定的,不能改,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启动。

网友F:
普通电机做不到,要特种电机

网友G:
  “客户要求电机(11KW)要星三角启动降压启动,同时还要能适应220V和380V双电源环境的要求”

1、电机有电压380/220,接法Y/△;
2、这个电机只能在线电压220V,△接时可采用Y-△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