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波恩

楼主(2007-12-14):
我遇到一个伺服选用的问题。
塑料熔接机不知有没有听过、见过?描述如下:现有两个塑料杯子(当然杯口是圆的),口对口,一下一上。下面的用模具固定。上面的由电机带动旋转(电机由气缸带动上下移动)。杯口高摩擦、熔化电机制动。两个杯子就熔在一块了。以上不知描述的够不够明白。现由伺服电机来完成这个动作。选型时应如何计算伺服电机的参数呢?

网友A:
摩擦焊机啊,金属也可以
你可以去参考别人啊,有现成的

网友B:
“塑料熔接机不知有没有听过、见过?”———没见过!“摩擦焊”倒是听过。

既然是熔接塑料,为何不用超声焊接?

对于摩擦方案而言,个人估计电机选型的关键是要明确摩擦熔化塑料所需的转速和力矩需求。

楼主:
摩擦焊机,焊接塑料所用的功率比焊接金属所用的功率要小的多吧。

楼主:
问题就是转速和扭力

网友B:
"问题就是转速和扭力"———如果不能取得可借鉴的数据,就只有做实验实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