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 V6.2.0.00软件能否对PWS1711触摸屏编程?

楼主(2007-12-14):
ADP V6.2.0.00人机选项中没有PWS1171等老型号,是否只能用ADP v3?

网友A:
只能够用3.2

楼主:
3.2可能存在BUG,当控制器选MODBUS SLAVE时,无法设定寄存器值,(我用在线模拟,给MODBUS SLAVE 设备0001寄存器赋值,但设不进去),但用V6.2.0.00就可以。如何解决?

楼主:
在V6.2.0.00中控制MODBUS SLAVE时,数值显示读取第0号寄存器,读取地址可以为W0,但数值设定时,写入地址必须是W40001,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看看MODBUS相关资料
什么PLC

楼主:
不是PLC,是MODBUS SLAVE设备,例如支持MODBUS协议的温控表,变频器等。请HITECH技术支持工程师测试一下。

网友B:
我用3.2软件编程ADP PWS1711触摸屏已用的近600台.上个月安装V6.2.0.00软件也用的50多台PWS6600S-SA.前天要打开3.2软件怎么打都打不开,我把以前3.2软件删除从装不管怎么装都装不了,打开软件就是安装不了,谁帮一下忙,谢谢!

网友C:
你MODBUS那个应该是你设定的问题.
3.2那个如果你用6.2的打开并转换成新版本的可能再用老的就打不开了.
不知道你怎么操作的,所以也不好判断具体问题.
我的QQ285684322
linh8278@163.com

网友D(2008-01-16):
TO robotH:
   对于modbus协议的地址问题,在ADP软件中,选择modbus slave还是modicon RTU 984 slave,这两个都是modbus协议,只是效验的算法不一样.具体选择什么协议需要看你使用modbus设备.选择modbus slave还是modicon RTU 984 slave,都是人机作主站,你的设备作从站。你说的不能写入的问题,请问你的modbus设备的通讯协议中写入指令的功能码是多少?是06还是10?
TO 黄宝龙:
   可以的话,请在www.acepillar.com的网站上下载ADP6.1.1.03版本的软件.你说的问题不好判断,请问你电脑的操作系统?当你在电脑中安装几个版本的ADP软件时,应该不会互相冲突的。
  如果还是不行,请拨022-24891997-2081/2085

网友E:
联系下技术支持

网友F:
我的笔记本上就装了2.53\3.00\6.0三个版本,现在还能正常使用,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G(2019-08-20):
请问一下 pws6500s-s 用哪个版本的软体

网友H(2020-05-06):
引用 网友F:
我的笔记本上就装了2.53\3.00\6.0三个版本,...

您好,可以把3.2版本的软件包给我一份吗?学习中。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