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的型号选择

楼主(2007-12-14):
 用AT8435H做驱动板,驱动二相步进电机,电机的电流选多少合适?不知道电流是0.5A,额定力矩是0.21NM的合适不合适?请指教一下哈,感激不尽.

网友:
诶~~~应该是由功率管的输出来决定能否拖动多大的电机。

楼主:
功率管的输出??指的是什么量?

楼主:
西玛仪表还在么?在线等您指教.

网友:
就是个功率放大器,因为当脉冲输入时,控制芯片根据控制方式按照一定的顺序给步进电机的各相供电。但是控制芯片输出电流有限,电压有限,是绝对不可能带动步进电机的。所以需要将其相应放大。当然就需要放大器咯~
上面三个带了散热片的就是这个了。

网友:
郁闷。。。发不了图片~

网友:
不好意思~另外刚刚查了下AT8435H的资料~发现,AT8435H将控制和功率驱动放在一起了·所以假如不带外部电路可以直接拖动1.5A的电机。

楼主:
是啊 ,所以我就想问,如果电机只是1A或者0.5的时候,会不会存在输出电流超过电机额定电流这种的情况呢?

网友:
不好意思~现在才上网~一般来说大部分的设备是恒压源,所以电流是由负载大小决定的`所以输出是不会超过电机的.

另外由于是步金电机,有个好处是不太容易烧.就算负载过大,最多带不动.卡卡做响.但还是安全的.

PS恒流源接触最多的是传感器4~20mA输出/

楼主:
恩 ,好的 谢谢你啊 .

网友A:
  广东创佳电路板维修部,专门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PLC,显示屏0769-23157160,13669852127曾先生

网友B:
电机电流定驱动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