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款三相电源进线接到U、V、W 端子不会炸机的变频器

楼主(2007-12-14):
1:德国产邦菲利VECTRON VCB400  75KW变频器,工人把三相电源进线接到U、V、W 端子上,电机接到R、S、T端子上,通电显示正常,运行报警,更正接线运行正常。

2:台达VFD-A2.2KW380V的变频器,错把变压器的单相380V接到U、V端子上,显示能正常,按面板运行键,OC报警,更正接线,变频没有损坏。

3:CIMR-XCBJ41P5的变频器,三相电源进线接到U、V、W 端子上,电机接到R、S、T端子上,通电显示正常,运行报警,更正接线运行正常。

网友A:
其实还是全桥整流,只不过方向不对

网友B:
不错!
偶没敢测试......

网友C:
   非常牛......但是我想不会有显示呀....

网友D:
显示一般多有的,就是看运行不炸机的

网友E:
小功率比较不容易烧模块!

网友F:
台达的碰到过,报OC

网友G:
三菱E540-3.7kw碰到过,断路器跳闸

网友H:
不感相信?我修了5台了都是接线错

网友I:
不敢接错.碰到过p+n-接错的没有幸免

网友J:
  个例还是共性?
  除非你已经验证在这几款变频器的任意一台上如此接线都不会发生问题,否则这个标题就如同某人在无意中触强电后侥幸未亡进而大声疾呼“触强电不再致命!”一样可笑。

网友K:
同意楼上的意见,不能将个例当作共性,否则会误导人家。

网友L:
着就是运气拉,我碰倒过.两台都接错,一台模块坏,一台运行过电流,

网友M:
三菱小功率A540接错过
没有问题

网友N:
主要是模块内的续流二极管充当整流作用!所以一般都能显示

网友O(2008-12-29):
很危险,还是几看说明书,再接线。

网友P:
不敢试,应该不会接错

网友Q:
这种经验最好没有,多次出现很丢脸的

网友R:
做事太马虎了,早晚要出事。

网友S:
谁接的?眼睛有问题.....

网友T:
这种经验最好没有,多次出现很丢脸的------严重同意!何况就这么一次侥幸也不能说明什么!难道这就能说明上述变频器质量超级牛逼了?不能,那只是个别、局部的经验而已

网友U:
三菱1.5KW的在一次不小心时试过,没有试!

不过吓坏了!

网友V:
哈哈! 少见多怪! 我多次在喝醉酒后把线接反好象没炸过

网友W:
楼上的还喝酒?干我们这行的还是少喝为好!危险很大的!我们应尊循喝酒不干活、干活不喝酒。

网友X:
没有炸机真的是你的运气。三款机中我对台达的比较了解。台达的没有防反接功能。搞技术的,特别是搞强电的一切都要以安全为第一。

网友Y:
不管别人的炸不炸,自己的信念是,接错必炸!

网友Z:
施耐德的110千瓦的也接错过的  更正也没事的

网友AA:
这么多玩反接的高手呀.反正我是不敢反接.

网友AB:
你们是无意反接还是有意啊

楼主:
那当然是无意的了。

网友AC:
不敢试,万一炸机,成本太高。

网友AD(2011-03-03):
变频器输入输出接反上电不会炸模块,运行会炸模块。有输入缺相保护的机器都不会炸模块。接反后会调输入缺相保护!

网友AE:
不敢相信!!!!!!!!!!!!!!!!!!!!!!!!

网友AF:
不会炸机能保持多长时间?

网友AG:
低级错误要避免,从没试过,汗

网友AH:
这样的接法还真没试过,也没敢试。

网友AI: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也行。赶快去买张彩票吧

网友AJ:
仔细分析一下,实际上反接炸机主要是由于电容的充电电流引起的,小功率的不容易炸机,大功率的要是调压器加电也不会炸机。要是三相电源直接加上,想想瞬间的充电电流就明白了,这时是没有限流电阻的。呵呵注意安全啊

网友AK:
我有一台宝贝谁要:富士FRN160VG7S-4CX,9成新便宜处理了,有需要的便宜请联系我QQ:532717017手机18615717947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