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网络中出现的不懂代码

楼主(2007-12-14):
我有连接好的PROFIBUS-DP网络,主站是S7300,有谁能解释一下下面代码的含义,
x5C\x02\x02\
x68\x07\x07\x68\x7F\x02\x46\x3A\x3E\x02\x00\x41\x16\
第一行X5C应该是XDC吧,怎么是X5C,主要是第二行怎么解释,出现上述代码时,S7300的SF亮红灯.望知道的不吝赐教.

网友A:
上面的代码是怎那儿出现的?

楼主:
当我PROFIBUS总线上的数据传输正常时数据是正确的,当数据不正常时会出现上述代码,出现此代码后,SF亮红灯,以后传输的数据都是0.

网友B:
x68\x07\x07\x68\x7F\x02\x46\x3A\x3E\x02\x00\x41\x16\
这行数据是在主站对从初始化的时候发的第一个桢,也有就全局控制桢,比如清从站输出什么的,关键的两面个字节是0x02 0x00,具体含义就不说了,,出现这个桢可能是系统上电时主站对从站的初始化时出现,或是从站DP通迅出现错误时主站对其进行从新初始化时出现的.出现这个是很正常的,,但0X5C就不对了,的确应该是0XDC,这是总线的令牌桢 看DC和5C两个的二进制数据有些相似之处,,看来你的总线受到干扰了 0XDC 0B11011100 0X5C 0B01011100

楼主:
说的不错,总算见到高手了.

网友C(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