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我吧

楼主(2007-12-14):
小弟菜鸟,大家帮忙,我单位的换热器使用电动阀门控制蒸汽,在一次维修中拆掉了接电动阀的控制线,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接,大家帮帮我吧,电动阀接的是3根线,通过交流24伏提供电源,直流10伏进行驱动。控制器采用的是岛田的sr94,为加热模式。
我测量控制器输入端约为0mA,输出端应该接电动阀,目前不会接,测量出线端电压对地0伏。
我也不知道输出端不接电动阀是不是测不出电压,求教大家了!

网友A:
有事,加QQ439596365

网友B:
“电动阀接的是3根线,通过交流24伏提供电源,直流10伏进行驱动。”
-------------------------------------------------------
你肯定是交流24V供电,直流10V驱动,而且还是3根线吗?

楼主:
是的,交流24伏由变压器提供,其中的“0“端子与控制器输出端的地短接,该输出端的另一个控制点产生变化的0-10伏直流电压

网友C:
DC0-10V为控制电压,那在控制器输出时,无论是否接调节阀,都可以测得出电压。

网友D:
我不知道,关注

楼主:
感谢,也许是我的sr94的问题,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