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无显示,但电源灯有亮,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2007-12-14):
遇到一个触摸屏。牌子是:CERMATE     型号:GD17-BST1A-C1    电源是:24V

上电发现:电源灯有亮。但是屏幕上没有任何显示,背光灯不亮。

高压电路里面有一个IC 3843AM  测量发现电压各脚也都正常。5V有输出。

就是没有高压产生。不知那些原因会引起这样的故障,还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检查高压电路控制,13181000531王

楼主(2008-02-17):
欢迎浏览:http://www.gzweixiu.com/

网友B(2008-03-26):
您有没测试过接入PANEL的电源电压啊?24DC?或者是3A?
如果输入电压过高会烧掉PANEL内部元件,电压过低是带不动PANEL的

网友C:
您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
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
13728065775   020-33527727   传真020-85542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