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工控怎么读S7-300PLC的系统时钟?

楼主(2007-12-14):
请问一下S7-300的PLC怎么读取和修改CPU的系统时钟?

网友A:
SFC0,SFC1

使用方法参照软件帮助

楼主:
我用SFC0和SFC1把时钟读出来用VAR监视能看见值,但是要怎么转换才能得到我的工程值呢?还有其他读系统时钟的方法没有呢?

网友B:
可通过DT TO DATE  DT TO TOD作相应转换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

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7/9/10/step7zhongderiqi丄shijian.zip

网友D:
完全没必要,直接在OB1里读可以,OB1_DATA_TIME就是一个日期和时间型的系统时间.也可以分成LD12、LD16读

网友D:
不过修改就要用系统功能了

网友E:
用专用功能块就行了

网友F:
硬件组态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