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触摸屏无法读取(F940GOT)

楼主(2007-12-14):
今天突然发现以前写过的一个触摸屏程序不见了,于是带着电脑去读,结果发现根本读不出来,我用的是swopc-fxdu/win-cl 版本世纪2.70,

楼主:
接收的时候提示"显示设定错误",哪位兄弟碰到过,友情提示下

网友A(2009-11-05):
专业维修F940GOT主板死机现象,表现为:1开机有显示不能正常触摸,无法通讯;2开机无显示黑屏。首先你要确定是主板坏了,其次是屏上的原有程序一般受破坏无法恢复。交流,QQ349709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