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授权制作

楼主(2007-12-14):
   各位工控朋友,大家好!我有AB PLC的各类授权,打算把它制作成.dpd文件,用PrvDisk.exe[/b]怎么做?如果各位知道制作方法,请详细的告诉我,我把我的授权全部做成.dpd文件,共享给大家。另外,本人这儿有Rslogix5000、Rslogix500、Rslogix5、Rsnetwork、Rslink等各个版本的都有;本人还有AB的各类手册、资料,比较齐全。如果各位真正需要,请让我知道,我提供给各位。希望大家多多交流沟通。MSN:zj443308@hotmail.com,QQ:702034758(五岁放牛郎)。

网友A:
可用虚拟硬盘软件来做

网友B:
楼主,我在使用1761-NET-AIC+时遇到了麻烦。请给予帮助。
我没有1747-PIC/AIC+的卡,有其他办法给1761-NET-AIC+分配NODE地址吗?我的邮箱:haoj88@sohu.com
十万火急
谢谢!

网友C:
我是用其它的东西做的,可以正常联机组态runtime等,共享出来可能会带来麻烦!牵涉到AB知识产权。

楼主:
   [b]希望知道制作方法的各位工控朋友把详细的制作步骤,写出来,可以发到我的邮箱:zj443308@gmail.com,或者直接回复在上面,谢谢!技术贵在交流和沟通。只要各位告诉我制作方法,我会兑现我的承诺的。希望和各位工控爱好者叫朋友。

网友C:
你去看wanghuanjin的那个帖子,给他30元钱。不过他那个可能是在网上下的,你打开他那个授权制作视频,把那个HD软件及.img文件在Google里搜搜,.img既是AB的授权,HD软件是用来倒腾.img授权文件到软盘的,winvfd是挂虚拟软驱用的,有硬软驱也行.完了之后用AB自带的EVmove从软盘转移授权到指定硬盘即可。

网友D:
哦,受教了,如果可以给我一份授权啊

网友E:
现在的机器大多没有软驱,那么怎样在这种机器上安装AB授权呢,经本人摸索,找到一种安装img文件格式的授权方法,献给大家,csi格式授权文件的安装还在摸索中.

所用软件:

1、FDC531软盘拷贝工具

2、仿真虚拟软驱WINVF

3、Dekart Private Disk V2.02 汉化版虚拟加密盘

所有软件均可在网上下载。

步骤:

1、因为仿真虚拟软驱WINVF不认特殊格式的磁盘(AB授权盘几乎均为1458KB),找一个标准的1440KB的软盘映像.img文件,如果没有就只能在有软驱的机器上用hd-copy 或fdc531做一个(不会有人说不会做吧)。用仿真虚拟软驱WINVF将其设为虚拟软驱A:

2、用FDC531将A:格式化成1458KB(81tracks,18sectors),然后读入授权文件ab-key.img,写入A:盘(亦可在写入的同时格式化)。这样就可以安装授权了。

3、怎样将授权放入U盘随身带走呢,用Dekart Private Disk 。首先打开Dekart Private Disk ,创建一个新的虚拟加密盘ab-key.dpd,2~5M足够大了(切记:创建虚拟盘时不能使用“可移动磁盘”和“只读磁盘”选项,因为AB授权禁止移到可移动磁盘,后者则使得授权移不进去)。然后连接ab-key.dpd,此时电脑中将出现一个新的盘符,这就是你刚创建的虚拟加密盘。

4、将AB授权移入虚拟盘中,然后将虚拟加密盘文件ab-key.dpd和Dekart Private Disk 程序文件打包复制到U盘中,这样,你就可以将AB授权随身带走,在别的机器中,只要安装好虚拟加密盘,就可以将AB授权转移到别的机器里了。

5、注意:虚拟加密盘文件ab-key.dpd在转移授权时是可以被改写的,就像AB授权软盘一样,因此,最好是将U盘中的虚拟加密盘文件ab-key.dpd复制到其它机器上使用。最重要的是虚拟加密盘文件ab-key.dpd是有密码的,这个密码在创建时由你自己设定,要是密码忘了,谁也不能给你授权。

希望手上有AB授权盘的兄弟将它做成.img文件上传,大家共享。

网友E:
所用软件:

1、HD-COPY

2、虚拟软驱2.0

所有软件均可在网上下载。当然还需要授权是.IMG文件

步骤:

1.在没有软驱的电脑安装虚拟软驱, http://soft.yiiu.com/可以下载。

2、然后启用HD-COPY,先选FORMAT DESTINATION先把1.44M的虚拟软驱格式化成1.6M.

3、然后用GET FROM FILE将授权.img文件写如缓存,在HD-COPY中间可以看见绿色的数据。

4、在选中WRITE将数据写入虚拟软盘。

5、这时在虚拟软驱内可以看见授权文件。启动RSLogix 5000就可以运行了,这时把A:上的文

件用EvMove考到你的硬盘上,一切OK!

网友D:
有谁能给我一个5000.img的印象文件啊,我这有500的印象文件交换啊

楼主:
  [b][b]silky,你好!很感谢你写出了这个步骤,我现在很忙,但我会抽时间尽快作好传给你,请把你的邮箱[/b]告诉我,我只兑现我的承诺---也就是说,我的授权只给向你这样有诚意进行技术沟通的人,我不会任何人都给的。同时我也希望你,我把授权给你后,请不要随便给别人,希望你尊重我。[/b][/b]

网友F(2009-03-16):
五岁放牛郎:

请你发一份给我,好吗?真的非常感谢。QQ:314808316

网友G:
我也需要一份!谢谢!LTJ.2007@163.com

网友H(2009-08-19):
不知道能否给我一份,万分感谢了!我的邮箱是57863984@qq.com

网友I:
你好!能给我一份吗?我的邮箱:843902053@qq.com

网友J(2010-01-20):
我这里有AB_KEY.GHO授权文件,安装很简单有需要的联系我jiningchangyu@163.com

网友K(2010-08-16):
我想要一份5000的授权和RS View的授权,各位怎么收费的?baii20062yahoo.com.cn

网友L(2011-04-07):
你好!能给我一份吗?我的邮箱:wf200888ok@163.com

网友M(2011-11-05):
你好!能给我一份吗?我的邮箱:35758862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