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SY指令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07-12-14):
有个问题,步进电机驱动器方向信号要先于脉冲至少5微秒建立.
plsy指令是扫描到指令后立即输出脉冲对吧?
但方向信号要在执行END指令后才在y口输出
这样就要求我们在驱动plsy指令前一个周期就要建立方向信号
或者说在建立方向信号后再过一个指令周期后才驱动plsy指令
抛开精度不提,那么怎样做呢?

楼主: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还是太难了?
为啥子没人回答?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输出刷新指令呀!

网友B:
太简单了,
LD M100 ;运行标志
PLS MO
OUT Y1 ;方向控制
LD M100
ANI M0 ;滞后一个扫描周期执行脉冲输出
PLSY D0 D1 Y0

楼主: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