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N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14):
现场使用过程中,偶尔出现输入点抖动现象(状态灯高频闪烁,但没有正常输入时那么亮),检查电源没有问题,请问谁遇到过,是干扰吗?

网友A:
有可能是干扰

网友B:
我也遇见过,是信号干扰

网友C:
同意上边的,是干扰!

网友D:
有可能现场检测单元故障,我曾遇到过。

网友E:
同意搂上观点.我经常遇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请问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F:
在输入抖动的点加输入滤波

楼主:
但有的输入点用的是高速计数输入端,输入滤波无效。

网友G:
在程序里加滤波

网友H:
24V正负线不要出柜,柜外信号进柜就隔离

网友I:
干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