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是否430的I/O板坏了

楼主(2007-12-14):
我们公司用的西门子430变频
模拟输入端接的10VDC(压力调节仪)=50HZ控制转速。
在运行的时候却只有6~7V约等于30HZ。
断开模拟输入端的接线测压力,调节仪却是10V电压。接上模拟输入端马上就只有6~7V电压了。
而且把压力调节仪降到0V,启动变频却有1~2V的电压=15HZ左右。
是不是变频器的I/O板坏了啊?
我把变频复位出厂值,重写了参数还是不行。
请大家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小弟在这先谢大家了

网友A(2008-03-26):
我的西门子430 的 I/O板也坏了。上面要显示F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