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装PLC软件的电脑如何打印梯形图

楼主(2007-12-14):
不知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家里电脑上安装了PLC软件,却没有打印机,而单位的电脑上有打印机,却没有安装PLC,如要打印梯形图怎么办?本人提供给大家的一解决办法:
1、首先在家里的电脑上安装一台虚拟打印机,该打印机的型号必须与单位的打印机相同。
2、如图所示,将家里的电脑设置成:打印到文件。
3、进入PLC,直接打印。
4、将打印的文件重新命名:XXX.prn  将文件复制到单位电脑的D盘。
5、在单位的电脑上运行command ,确定。
6、进入DOS状态,输入:copy d:\XXX.prn  prn/b
   回车,即可。

网友A:
我还真没想过把梯形图打印出来这个问题。

网友B:
有时候挺方便的
谢谢!

网友C:
还可以装个PDF,然后选择打印到PDF,
这样也可以的

网友D:
好经验分享,值得学习

网友E(2010-12-13):
那位高手能帮我把台达PLC的梯形图打印出来,打印机上没有台达软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位高手能帮我把台达PLC的梯形图打印出来,打印机上没有台达软件。谢谢

楼上的一位,请认真看一下咱的贴子,按此方法可打印任何文件,包括AuotCAD文件、PDF文件等等,当然也包括你所述的台达PLC文件。

以下就是打印台达PLC的过程,将此文件(复制)COPY到单位的电脑上,采用以上方式即可。

网友F:
保存成PDF文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