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bview通过串口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7-12-14):
请教labview高手,如何能通过串口控制步进电机使电移台实现往复运动、归零、加速,具体的控制程序是什么?

网友A:
大概需要有可以接受串口控制信号的步进驱动器才行,LabView的串口编程看到没用问题,往复、归零、加速等运动规划需要根据楼主的具体运动需求合理规划,自己动手做好了,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

网友B:
我司有串口和USB接口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可以直接跟labview相连.

网友C:
以前这里有个帖子,是用串口直接发脉冲给步进驱动器的.

网友B:
看看能否帮上您:
USB接口步进电机驱动器
特点
l USB接口与PC直接相连,即插即用。
l 虚拟串口,通讯协议简单。
l 128细分。
l 内置S型加减速。
l 工作电流实时调节。
l 最大驱动电流可达7A/相。
l 双极性正弦波PWM,静音运行。
l 3个光耦隔离输入,可作为左限位、原点和右限位输入。
l 1个光耦隔离输出。
l 人机界面:四位数码管 + 6个LED指示,方便系统调试、诊断。
l 产品线覆盖两相/三相/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l 光盘内附虚拟串口安装程序、演示程序、VB源代码。
l 高可靠性(平均DTMF为200万小时)。
l 外形尺寸100*75*35。
详细资料可与我联系:0755-33643798  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