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称

楼主(2007-12-14):
焦化厂大家认为在自动配煤中用电子称还是核子称好?

网友A:
核子称审批起来比较麻烦,不过貌似比较好用

网友B:
核子称好。

网友C:
应该是秤,不要写成‘称’。 配料系统基本都采用电子秤,因为这些系统中秤的数量比较多,造价不可忽视。

网友D:
    1、核子秤是根据物质对γ射线的吸收原理来进行工作的,是现代核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结合的高新技术成果,它是由源部件(γ射线源及防护铅罐)、A型支架、电离型γ射线探测器、前置放大器、前放电源、测速传感器、核子秤主机系统等组成。

    2、特点:理想的非接触式连续称重计量控制设备,测控精度高,长期稳定性好,克服了其它称重设备因机械变异(皮带跑偏、磨损、张力变化、物料冲击)等因素引起的测量误差。无机械磨损,免维护。

网友E:
在焦化行业,配煤用的最多的就是电子皮带秤,完全满足生产工艺要求。不需要核子秤,太麻烦了。

网友F:
核子秤精度较高,但那东西危险,但电子秤好维护,申克的,大和的都是不错的.

网友G(2009-02-17):
提醒该网友:看来,贵单位还没有宣贯国际ISO9000质量管理标准。按ISO9000标准,光核子称的核防射技术措施、操作人员的人身防护措施与健康保障措施、废或闲置核源的保管与监视措施等就够你喝一壶的!在同等满足计量需求的情况下,建议贵单位还是采用普通电子称为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