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

楼主(2007-12-14):
在一次维修偶然发现  一个控制变压器380V交流变36V 交流   试电笔在测量次输出36V竟然亮
我以为有很高的电压   用万用表 测量 次输出又只有36V    但表笔一端接地 一端接次 有220V
变压器经测量是好的 这是为什么?望指教

楼主:
那是怎么 感应的 呢   什么叫感应

网友A:
就是感应电

网友B:
你的变压器可能不是隔离式变压器,没有一次与二次饶组,一次与二次都在同一侧。
你再测量一下36V的另一端,看看是不是184V(220-36),如果是,那么就证明了刚才的假设是正确的。

网友C:
不一定啊!你用的验电笔是不是感应的那种啊!一般情况下,那种电笔就是24V的电压也能感应的出来的啊!

网友D:
自藕变压器;
接线错误。

网友E:
有的试电笔36V也亮的.

网友F:
这是由于控制变压器的36V端没有接地,如将36V任意一端接地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