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系列伺服放大器电源输入求助

楼主(2007-12-14):
          MR-J2S系列伺服放大器在伺服资料集上说输入电压为三相200-230V。在MR-J2S-100A以下可以在L1 L2之间加单相230V。同时也有在伺服资料集不同的章节说在70A以下才可以用单相。到底是怎么界定的呢,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有很多的种类也有不同的电源要求,具体接线要根据具体的说明书来操作

网友B:
三菱J2S伺服的输入为三相200V,驱动功率较小时,可以用单相供电,驱动功率较大时,建议用三相,主要是考虑输入的功率因数和功率整流电路的效率问题。

网友C(2009-07-19):
2楼的说得很对支持单相功率比较小,

网友D:
70a一下  可以用单相,70a以上,必须用三相220的  那种输入

网友E:
MR-J2S-100A用单相220V的轻载是没问题,负载加大后就易报母排欠压!

网友F:
现有二手50W MR-J2S 系列三菱伺服电机出售,价格优惠,可同我联系:wangyou_1001@126.com

网友D:
的确  如手册所说   70a一下可以单相输入。以上的话  就要三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