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KW一拖二实践

楼主(2007-12-14):
近日用西门子变频器MM430-160拖动两台160KW电机(风机)运行,用三菱PLC FX2N-32MR控制,取得了一些经验和问题,希望和各位交流:
设备清单:160KW变频电机1台,160KW普通电机1台
MM430-160  1台  FX2N-32MR-001  1台  NM1-800H(正泰断路器)  1 台  NM1-400H  4 台  QZB-190KW自藕变压器 1台  NC2-400 6台(正泰接触器) NC2-185 1台 进线电抗器  1台 BK-100 220V/220V隔离变压器 1台

楼主:
本控制为160KW大电机一拖二变频控制,当拨扭置于工频位置时,手动控制两台风机自藕启动和停止。 当拨扭置于变频位置时,由PLC控制两台风机启动并转换到工频,并在14小时后,将160KW变频电机由工频转换到变频调速运行。

网友A(2008-01-23):
有时间把经验写成一篇论文好了,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B: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C:
当然可以啦

网友D:
可以在这样做,工变频切换时注意产生电弧。为什么不采用天水213电器

网友E:
浪费大家时间

网友C:
没清楚怎么回事能写清楚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