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伺服,从那里开始入门。

楼主(2007-12-14):
           本人会三菱,欧姆龙PLC。只是了解一些开关点,会一点触摸屏,如PROFACE。现在想学一点伺服的知识,也在自已看一些书,几个月下来一直没有什么长进,看的一些东西不太明白,可能是本人水平有限所致。所以,想问高人,如何入门呢。有什么好的书,可以推荐一下,小弟不胜感激,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学伺服从机床学起,首先是从动作要求和控制要求来理解伺服,然后有条件的话实践下会很快好书不多,但是看的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B:
没错,实践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C:
共同学习中

 加QQ357610086交流

网友D:
理论结合实际,你把书上学来的东东用在实际中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网友E(2008-01-13):
拿着说明书看上几遍..理解那些常用参数的意义和产生的原因...再动手调试一下...一个星期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