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工新问题

楼主(2007-12-14):
我们厂有一个自动卷帘门(带刹车线圈,原理:由220V经整流变为100VDC供刹车线圈工作)平时门上升或下降时,线圈工作.

今天突然门不上升了,经检察是刹车(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有问题.但是查了其输出有100VDC电源.线圈也是好的(换到别的门上可以正常工作),我又换了一个好的线圈,也是老问题.

       不知道各位师傅们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
         希望大家畅所预言,.
            技术交流
                   交流
                       共同进步!!!!

网友A:
看看原理,会不会那个地方保护了.

楼主:
没有,都是好的
就是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

网友B:
你首先看一下是电路的问题还是机械的问题,你在看一下不动作时你在量一下它的电压和检查一下它的机械是不是哪卡住了???在不动作时最好检查,别等到可以用时去量那肯定能行的..个人意见....

网友C:
刹车好的不代表电机好的

网友D:
很可能是机械阻卡,你把机械连接部分检查一下。

楼主:
电机也查了,也是好的,(把刹车线圈拿掉可以上升或下降)

网友E:
换一个整流器试试 再检查一下电路看有没有虚断现象 偶经常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F:
仔细看看说明书,看看它的电气原理图,然后再对照设备看看,那个地方是否有保护,再检查线是否在那个地方破损等现象!一般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的吧!

楼主:
都试过了,还是老样子,
郁闷

网友G:
 建议调换一整套整流装置及刹车线圈啊,拿到别的门上试验,把别的门上的换到这个门上.

网友H:
别见怪,换个人试试看.

网友I:
中奖了,买个猪头点柱香,呵呵

网友J:
肯定机械是问题

网友K:
看一下是通电刹车还是断电刹车,再就是观察一下卷帘门工作时刹车片是处在刹车位置还是松开位置!

网友L:
检查整流装置输出是否正常,失电抱闸装置装配是否正确。衔铁的行程是否正常。

网友M:
是不是那个行程开关的触头接触不好

网友N:
无病不死人,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O:
估计是行程开关的问题

网友P:
输出有100VDC电源,是在空载还是负载时测量的?故障时的电压如何?
该问题若有了结果,能否请楼主介绍一下。
多年前我看过一台新铣床的电磁离合器,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也是未判断出问题;后来听说厂家来人修好了,我问是什么问题,说是没有问题——心中始终留下个疑问。

网友Q(2008-01-13):
是电机线圈不好吧.100VDC线圈很多场合是整流桥串入电机线圈的接法.

网友R:
电磁闸和电机是两体,应压紧固定好。也可分开检查闸的动作是否灵活到位。

网友S:
仔细检查一下,多数情况下是线圈供给回路接触不良。用小功率较火灯并在线圈上判断!。

网友T:
检查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