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读取问题(一个通讯口)

楼主(2007-12-15):
我有一个三菱A系列PLC与基恩士的人机界面相连,我想在线读取PLC的程序,请问各位高手应如何做?
是不是可以从人机界面通讯口里读取plc程序?
人机界面的型号:VT-7SB

网友A:
三菱的屏还可以
这个屏 估计不行

楼主:
那应该如何在线修改程序 ?

网友B:
A系PLC可以加一个RS232通讯模块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三菱PLC技术交流群-51684511,欢迎各工控朋友作交流!

网友D(2008-03-25):
其实这些都是读取PLC内部址的值,

网友E:
程序你是读不出来的.只能读取内部的状态.

网友F:
基恩士的人机界面有条1出2的连机线配,我公司的两套设备都是这样的

网友G:
三菱的屏才可以,基恩士的你只有加多一个422通讯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