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mron syswin 3.4 下载地址

楼主(2007-12-15):
我有C60P的PLC,现在需要编程软件SYSWIN 3.4 到哪下载,最好有具体地址,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http://usuarios.lycos.es/k92petrj/descargas/syswin34/

其中的Disk1.zip,Disk2.zip,Disk3.zip就是您要的软件,解压在同一个目录下进行安装即可。

楼主:
谢谢 yuanle,软件不能安装,何故?

网友A:
下面引用由白宫在 2007-12-15 12:41: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 yuanle,软件不能安装,何故?
--------------------------------------------------------------------------------------------
即使不能安装,您也不用发那么多帖子吧。

因为这个软件太老了,在那个时代还没有Win2000,没有XP,因此您要玩,只能搞台98的机子了。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操作错误.再次感谢yuanle

网友B:
2000 XP下都可以安装
有问题联系我
QQ 596716790

解决多少次了 这类问题

网友C(2018-03-23):
在哪可以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