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12-15):
各位:
大家好!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竟然难倒了好几个人!
问题:星-角启动,为什么电压低,而启动电流小,不是说电压越高,电流越小的吗?
加粗的话是我为了混淆他们思考的一句话,但是竟然真的没有几个人能回答我这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
回答的不是啊!我认为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电压越高,电流越小”
是指的电机在运行中的情况,不能用于电机在启动时。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星形启动时,线电压为380v,而相电压(电机绕组上的电压)为220v,所以加在电机一相线圈上的电压为220v,所以电流就小,转换为三角形后,线圈上的电压为380v,电流相继增大啊。在电力输送上为了减少电力损失,往往采用增高电压,减小电流来输送电。这不适用于电机启动过程中。

网友D:
启动过程中,电机相当于短路状态

网友E:
同意yjig的说法。

网友F:
同意会跳的鱼说法

网友G(2008-09-14):
电压越高,电流越小,是同功率情况下.

而同电阻情况下.电压越高,电流越大,

星/三角,属于后者

网友H:
同意9楼的看法

网友I:
大家都知道电流通过线圈会产生磁场,电流通过线圈那瞬间,磁场的产生滞后,此瞬间线圈没有产生感抗,阻抗很低,电流当然很大,随着磁场增大和突变,感抗增大,阻抗增大,电阻变小。

网友I:
大家都知道电流通过线圈会产生磁场,电流通过线圈那瞬间,磁场的产生滞后,此瞬间线圈没有产生感抗,阻抗很低,电流当然很大,随着磁场增大和突变,感抗增大,阻抗增大,电流变小

网友J:
大家都知道电流通过线圈会产生磁场,电流通过线圈那瞬间,磁场的产生滞后,此瞬间线圈没有产生感抗,阻抗很低,电流当然很大,随着磁场增大和突变,感抗增大,阻抗增大,电流变小

星形启动时,线电压为380v,而相电压(电机绕组上的电压)为220v,所以加在电机一相线圈上的电压为220v,所以电流就小,转换为三角形后,线圈上的电压为380v,电流相继增大啊。在电力输送上为了减少电力损失,往往采用增高电压,减小电流来输送电。这不适用于电机启动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