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解决CAN总线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7-12-15):
多台伺服电机总线连接(串接方式)至工控主机,经常通信不上.地也接了,电阻也量了,电压也测了,电位差也检了.隔离变压器也装了.屏蔽线用的是双/双层屏蔽双绞线,还是有干扰.谁能告诉我还有什么方法解决吗?谢谢啦!

网友A:
通信速率、传输距离分别是多少?用的什么样的电缆?总线上有多少节点?

网友B:
跑什么协议的,终端电阻准确否?还有珠以下通讯速率和距离。

网友B:
CAN线要求比较高,短距离烂线还行,远距离比较困难。我通讯不上遇到过的原因,终端电阻没装,距离以及速率配合的问题,还有就是距离和线材的配合问题。

网友B:
TO  济南伦渠公司
        向您请教下,你们的CAN中继器可以提高驱动能力,如果配合的组态软件有限制节点个数那如何解决阿?这个节点数在协议里好像有规定,如果超出报文格式是不是会不符合协议。
        望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