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小信号切除,一般选多少%值切除才符合规矩?

楼主(2007-12-15):
流量计小信号切除,一般选多少%值切除才符合规矩?
新购RoseMount涡街流量计测量废水流量,量程0-15t/h,
即15000kg/h,正常值10000/h,项目尚未开工,可能是管道
振动的缘太,零点时却在0-600kg/h左右显示,由于这是
新式型号,采用的是HART升级协议,故我们普通的375手操器
无法给它设定小信号切除设置,只好在PLC中加入对小信
号切除,低于一个%数,则PV值算0,但不知设置多少切
除值才符合标准做法?

网友A:
项目尚未完工,还有几天就要使用了

网友B:
一般2-5%,涡街流量计一般存在零点不稳情况。

网友A:
多谢,就取4%吧,
低于此为0,高于等于此不变

网友C(2008-06-08):
1.测量值小数点后的位数愈多,测量愈精确。 ( )
选定的单位相同时,测量值小数点后位数愈多,测量愈精确。(√)
2.只有当变送器输出和差压的平方根 成比例时,才需要小信号切除。 ( )

3.标准节流装置是在流体的层流型工况下工作的。 ( )

4.用椭圆齿轮流量计测量流量的过程,同流体的流动形态即雷诺数有关。 ( )

5.热电偶的热电势E(300℃,200℃)等于E(100℃,0℃)。 ( )

6.当用热电偶测量温度时,若连接导线使用的是补偿导线,就可以不考虑热电偶的冷端补偿。 ( )

7.调节系统投运时,只要使调节器的测量值与给定值相等(即无偏差)时,就可进行手、自动切换操作。 ( )

8.铜电阻的测温范围铂电阻测温范围宽。 ( )

9.在选用调节阀时,只要工作压力低于公称压力可以用。 ( )

10.根据法定计量单位使用规则15℃应读成15度。 ( )

11.测量流体压力时,要求取压管口应与工质流速方向垂直,并与设备平齐。 ( )

12.集散控制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管理集中,控制分散。 ( )

13.DCS是控制(工程师站)、操作(操作员站)、现场仪表(现场测控站)的3级结构。它采用操作分散,而控制和管理集中的基本设计思想,分层分级,合作自治的结构形式,适应现代的工业生产和管理要求。 ( )

14.手动操作过程是通过调节器的放大器来进行的,因此当放大器发生故障时,手动操作系统也跟着失灵。 ( )

15.PLC的梯形图与继电器控制系统的梯形图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只是在使用符号和表达方式上有一定区别。 ( )

16.一般说、比例带大、炉温控制的过渡时间长,静差小,但超调量小;比例带小,炉温的控制时间短、静差大、但超调量大。 ( )

17.皮带秤速度传感器的作用是把滚轮的转速(正比于皮带传送速度)转换成频率信号f。 ( )

18.S7-300系列PLC的各种模块通过MPI网的接口直接与编程器PG、操作员面板OP和其它S7PLC相连。 ( )

19.显示仪表按显示方式可分为模拟显示、数字显示和图像显示等三大类。 ( )

20.法兰变送器的零点调整和零点正负迁移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 ( )

21.为了防止线路之间的相互干扰,电源线和信号线不得穿同一个管。但补偿导线、本安仪表的线路、联锁报警线可以穿在一起。 ( )

22.我国现行国家标准的接地电阻规定为10Ω。 ( )

23.使用差压变送器反吹风方式测量流量,当负压管泄漏时,流量示值减小。 ( )

24.PLC系统的电源、CPU、DI、DO、AI卡都可以冗余。 ( )

25.智能变送器的零点和量程都可以在手持通信器上进行设定和修改,所以智能变送器不需要通压力信号进行校验。 ( )

26.DCS是开放系统,可以和LAN通讯。 ( )

27.一般DCS/PLC系统必须有两个地,安全保护地和仪表信号地。 ( )

28.在智能仪表中模拟地和数字地必须分别接地,然后仅在一点处把两种地连接起来,即使是一个芯片上有两种地也应如此处理。 ( )

29.当调节过程不稳定时,可增大积分时间或加大比例度,使其稳定。 ( )

30.组态S7-300主机架(0号机架),1#槽只能放置电源模块,电源模块也可以不必组态。 ( )

31.超声波液位计不适合测量带有较高压力罐体设备的液位。 ( )

32.煤气快速切断阀的执行器必须选用单作用式,以保证系统的安全可靠。 ( )

33.锅炉汽包水位控制中,最主要的干扰是给水流量的变化。 ( )

34.为保证锅炉燃烧的安全性,必须使炉膛严格保持微正压状态。 ( )

35.风机或电机轴位移探头的检测是基于电涡流原理进行。 ( )

36.多模光纤的传输距离比单模光纤的传输距离远。 ( )

37.所谓软手动操作,是指调节器的输出电流与手动输入电压成积分关系。 ( )

38.电流互感器是变压器的一种,但它可以是没有铁芯的。 ( )

39.纯的氧化锆是不能用来作为测量元件的。 ( )

40.二极管加反向电压时,反向电流很小,所以晶体管的集电结加反向电压时,集电极电流必然很小。 ( )

41.零点气中若含有水分,红外线分析仪标定后引起的误差是正误差。 ( )

42.两处接地比一处接地可靠。 ( )

43.使用称重式测位计,要求容器的形状必须一定,且介质的高度与重量成正比。( )

44.动态电子轨道衡是一种能连续称量铁路货车载重的衡器装置,其对被检货车的速度没有要求。 ( )

45.在特定条件下,仪表的灵敏度提高了,而仪表的准确度反而降低。 ( )

46.电磁流量计适用测量管内具有一定导电性液体的瞬时体积流量。 ( )

47.自动调节系统是一个具有反馈的闭环自动调节系统。 ( )

48.温度变送器的作用是将热电偶或热电阻的电势或电阻信号转换成DC1-5V电压或DC4-20VmA电流标准信号。 ( )

49.仪表现场安装结束,控制室配管配线完成且校验通过后即可投入使用。 ( )

50.PLC安装接地时,应与动力设备公共接地。 ( )

51.流量是一个动态量,其测量过程与流体的物理性质无关。 ( )

52.用孔板测量某种接近理想气体的流量,在孔板设计中,流束的膨胀系数将等于1。 ( )

53.因为流束膨胀系数取决于介质是否具有可压缩性,对不可压缩性的介质(如液体)=1;对可压缩性的介质(如气体)<1。

54.脉冲输出的最大负载电容为0.22uF,如果负载的电容大于0.22uF,则脉冲接受器收到的信号幅值增加。 ( )

55.当电容增大时,容抗减小,输出的电流被电容分流,所以接受器接受到的脉冲电压减少,所以应该幅值不够。

56.信号报警和连锁保护系统主要由发信元件、执行元件、逻辑元件三部分组成。 ( )

57.半导体光纤温度计是利用某些半导体材料具有极陡的吸收光谱,对光的吸收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明显降低的性质制成的。 ( )

58.电子电位差计的测量精度,主要取决于通过测量桥路的滑线电阻中电流的精确度和稳定程度。 ( )

59.氧化锆氧量分析仪是一种电化学氧量分析仪表。 ( )

60.自动调节系统是具有被调参数负反馈的闭环系统。 ( )

61.靶式流量计适用于测量粘性介质和悬浮颗粒的介质。 ( )

62.仪表的变差是反映仪表正反向特性不一致的程度。 ( )

63.“含有电容和电感的电路,在满足一定条件时,电路的端电压与电流同相”,这种现象称作谐振。 ( )

64.仪表系统使用的普通螺纹有公制和英制之分。公制螺纹的牙行角为60度。 ( )

65.管道内的流体速度,一般情况下在管壁处的流速最大,在管道中心线处的流速等于零。 ( )

66.红外线分析仪是根据各种气体对不同波长的红外线选择吸收的特性工作的。 ( )

67.为了平衡三相负载相电压,通常的中性线在不对称负载中可以缺少。 ( )

68.半导体受到外界光和热的刺激时,其导电能力将发生显著的变化。 ( )

69.单回路自动调节系统也称单参数调节系统或简单调节系统。 ( )

70.绝对压力就是负压力即真空。 ( )

71.误差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消除。 ( )

72.调节阀可控制的最小流量与泄漏量是一回事。 ( )

73.调节器的比例度越大,余差越小。 ( )

74.电磁流量计属于速度式体积流量测量仪表。 ( )

75.调节阀安装手轮机构后可以取消旁路阀。 ( )

76.阀门定位器利用闭环原理,是将阀位信号与输入信号进行比较后来工作的。 ( )

77.气动调节阀的事故开或事故关就是指输入信号故障时阀门所处的位置。 ( )

78.调节阀能控制的最大流量与最小流量之比称为调节阀的可调比。 ( )

79.西门子S7-300系列PLC可带电更换模板、卡件。 ( )

80.系统的开放性使不同制造商的集散控制系统产品可以互相连接,但不能实现数据交换。 ( )

81.在西门子S7中,符号表必须是唯一的。 ( )

82.热传递方向总是由热量多的向热量低的物体传递,最终达到热量平衡。 ( )

83.自动调节系统是具有反馈的闭环调节系统。 ( )

84.前馈控制是按照干扰作用的大小进行控制的,如控制作用恰到好处,比发馈控制要及时。 ( )

85.差压式液位计的安装位置可以安装在最低液位之上。 ( )

86.在相同温度变化内,Pt100比Pt10热电阻变化范围大,因而灵敏度高。 ( )

87.压力式温度计中的毛细管越长,则仪表反应时间越慢。 ( )

88.在防暴区域,电缆沿工艺管道铺设时,当工艺介质的密度大于空气时,电缆应在工艺管道上方。 ( )

89.仪表保护接地系统应接到电气工程低压电气设备的保护接地网上,连接应牢固可靠,可以串联接地。 ( )

90.热电偶的测温原理是基于热电效应,它的热电势大小,不仅取决于热电偶材料的材质和两端的温度,而且与热电偶的直径和长短也有关系。 ( )

91用作现场总线网络节点的现场智能仪表可以传递被控参数的数值信息,但不能传递设备故障诊断状态。 ( )

92差压法测液位,启动变送器时应先打开平衡阀和正负压阀中的一个阀,然后关闭平衡阀,开启另一个阀。 ( )

93改变转子流量计的量程时,增加转子的密度就缩小量程,反之减小转子的密度则增大量程。 ( )

94频器不但可以实现调速拖动,与工频工况相比,还可以减小输入端电源容量。 ( )

95数字电路中,高电平和低电平指的是一定的电压范围,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值。 ( )

96.计量术语中“计量确认”“校准”“检定”是同一概念。 ( )

97.测量流体压力时,要求取压管口与工质流速方向垂直,并与设备平齐。 ( )

98.扩散硅压力(压差)变送器是一种电阻应变式变送器。 ( )

99.热电偶变送器的允许误差中包含热电偶参考端引起的误差。 ( )

100.温度变送器是用来测量介质温度的。 ( )

101.角接取压和法兰取压只是取压方式不同,但标准孔板的本体结构是一样的。 ( )

102.系统误差又称规律误差,其大小和符号均不改变或按一定规律变化。 ( )

103.压力是垂直均匀地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力,它的法定计量单位是牛顿。 ( )

104.用孔板测量温度高于100℃的介质时,其导压管的长度不得小于3米。 ( )

105.在日常的仪表维护工作中,其中一项最关键的工作就是在现场定期进行仪表的检定工作。 ( )

106.在热电偶回路中,如果接入第三种导体,且第三种导体处在同一温度中,不会影响结果。 ( )

107.集散控制系统多采用多级递阶结构,自下而上可分为过程控制级、过程管理级、生产管理级和经营管理级。 ( )

108.因为变频器的输入功率因数小于1,所以变频器的输入电流通常可能会大于电动机电流。 ( )

109.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调节规律为比例、积分和微分调节规律,简称PID。 ( )

110.光纤通信不受电磁干扰和噪声的影响,允许在长距离内进行高速数据传输。 ( )

111.PROFIBUS-DP是一种高速、经济的设备级通信网络,物理传输介质支持RS-232双绞线、双绞线电缆和光缆。 ( )

112.变频器中的整流电路的主要作用是对电网的交流电源整流后给逆变电路和控制电路提供所需要的直流电源。 ( )

113.PLC扫描周期主要取决于程序的长短。 ( )

114.PLC的RS485专用通讯模块的通讯距离最大为500m ( )

115.仪表灵敏度数值越大,则仪表越灵敏。 ( )

116.在同一条管线上,若同时安装压力一次点和温度检测元件,压力一次点应安装在温度检测元件的下游。

117.调节阀经常在小开度下工作时,宜选用直线特性的调节阀。

118.当PLC电源模块的容量不足以供给设备部分所需时,开关量输入输出将产生不可预知的动作。

119.西门子RS485中继器具有信号放大和再生功能,在一条PROFIBUS总线上最多可安装8个RS485中继器。

120.在Profibus-DP的数据通信的总线型结构中,当某一站点发生故障时,整个系统数据通信就会瘫痪。

121.可编程控制器在工作过程中,中断控制程序并不是在每个扫描周期都进行。

122.STEP7系统中,FB功能块既可调用背景功能块,也可调用全局数据块。

123.S7-300系统中对PT100热电阻进行硬件组态时,既可组成气候型,也可组成标准型。

124.利用动压测量管测量流量时,实际上是通过测量流体平均流速,从而间接测量出其流量。 ( )

125.电磁系仪表的作用原理是利用被测电流通过定圈产生磁场,使可动铁心在电磁力的作用下产生转矩,从而使可动部分发生偏转来进行测量的。 ( )

126.调节系统投运时,只要使调节器的测量值与给定值相等(即无偏差)时,就可进型手动、自动的切换操作。 ( )

127.数字万用表交流测量误差与输入信号频率、波形直接有关。在对其检定中常常增加频率响应特性和波形失真对示值的影响试验。 ( )

128.使用电流互感器时,应将其一次绕组串接到被测回路里,而测量用的仪表或仪器应接到其二次绕组的两个端钮上。 ( )

129.温度变送器可以改为直流毫伏转换器 ( )。

130.在热电阻测温中有时其阻值能超过变送器的量程。 ( )。

131.在用热电偶测温时,不能与显示仪表直接相连,需要附加其它的变换装置。 ( )。

132.对称孔板的两侧端面均无圆锥角,两端面的技术要求也相同,所以孔板的流向是不固定的。 ( )

133.电磁流量计的输出电流与介质流量有线性关系 ( )。

134.为分辨S型热电偶的正负极,可根据偶丝的软硬程度来判断,较硬者是铂铑丝,为正极 ( )。

135.欲分辨K型热电偶的正负极,可由偶丝是否能明显被磁化来判断,能明显被磁化者是镍硅丝为负极 ( )。

136.回差在数值上等于不灵敏区。 ( )

137.测量数据中出现的一切非零数字都是有效数字。 ( )

138.转子流量计的锥管必须垂直安装,不可倾斜。 ( )

139.双绞线对模拟信号约5—6km需要配备一个放大器。 ( )

140.在仪表位号中,A在第一位字母表示该仪表为测量分析参数的分析仪表,在后续字母中表示报警功能。 ( )

141.温度一次部件若安装在管道的拐弯处或倾斜安装,应逆着流向。 ( )

142.一个控制系统的优劣,就在于它受到扰动后能否在调节器的控制作用下再稳定下来,克服扰动回到设定值的快慢和准确性如何。这些都符合要求时就是一个良好的控制系统。 ( )

143.一般在被测压力较稳定的情况下,最大压力值应不超过满量程的3/4,在被测压力波动较大的情况下,最大压力值应不超过满量程的2/3,为了保证测量精度,被测压力的最小值不低于满量程的1/3。 ( )

144.自动控制系统是由若干元件有机组合而成的。不管元件是机械式、电气式或液压式等等,只要它们的数学模型一样,它们就是同一种环节。 ( )

145.在比值控制系统中、其中一个流量是随外界负荷需要而变,另一个流量则靠调节器控制。所以前者是副流量,后者是主流量。 ( )

146.在三冲量给水控制系统中由于引进了蒸汽流量与给水流量的控制信号,控制系统动作及时,所以它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在较大阶跃扰动时也能有效地控制水位的变化,改善了系统的性能。 ( )

147.放大电路中的负反馈,对于在反馈环内产生的干扰、噪音和失真有抑制作用,但对输入信号中含有的干扰信号等没有抑制能力。 ( )

148.从安全角度考虑,蒸汽锅炉给水阀应选择气关阀,加热炉的煤气调节阀应采用气开阀。 ( )

149.用超声波液位计测量液位时,换能器的形式可以由发射和接收两个探头分别承担,也可以用一个探头轮换发射和接收声脉冲,但其测量原理是相同的。 ( )

150.DCS系统更适合于模拟量检测控制较多、回路调节性能要求高的场合。 ( )

151.A/D转换器的输入端接地时,在输入端仍有微弱电流流动,且方向可流入或流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零电流。 ( )

152.在波纹管式调节器中,放大器耗气量的大小直接影响放大器的灵敏度。耗气量太小,对调节器其他部件有影响,耗气量太大,使调节器输出变化缓慢。 ( )

153.在气动调节器的调试和使用中,放大器常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振荡叫声。如果声音较大,则大多属于装配不当引起的。 ( )

154.偏差检测电路也称为输入电路,偏差检测电路的作用,是将输入信号与给定信号进行比较,并将比较后的偏差信号送到P1D运算电路的输入端。 ( )

155.自动控制系统是由若干元件有机组合而成的。不管元件是机械式、电气式或液压式等等,只要它们的数学模型一样,它们就是同一种环节。 ( )

156.流体的密度与其温度和压力有关,气体的密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随压力的增大而增大。 ( )

157.在起动或停运三阀组的操作过程中,可以允许短时间内正压阀、负压阀、平衡阀同时打开。 ( )
答案:×

158.通常所说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的大小均指有效值,交流电压表和交流电流表的读数也为有效值。 ( )

158.对于S7系列PLC,当下载硬件组态时,CPU会停机。 ( )

159.经验法调整PID参数最常用的方法是先试凑比例度,再加积分,最后引入微分。 ( )

160.交-交变频调速用于大功率、600r/min以下场合,交-直-交变频调速用于大功率、600r/min以上、负载平稳的场合。 ( )

161.仪表安装位置不当造成的误差属于疏忽误差。( )

162.对铂铑-铂热电偶进行退火是为了消除此种热电偶的内应力,以改善其今相组织和提高稳定性。( )

163.雷击时,如果作业人员孤立处于暴露区并感到头发竖起时,应该立即双膝下蹲,向前弯曲,双手抱膝。 ( )

164.逆变电路把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 ( )

165.自动控制系统中执行机构的作用是接受检测元件的输出信号并放大,再推动控制机构(例如阀门)动作。 ( )

166.轨道衡的引轨是为了不产生新的振动,原有的振动和摆动应得到足够的衰减。 ( )

167.电磁流量计电源的相线和中线、激磁绕组的相线和中线以及变送器输出信号线的1、2端子线是不能随意对换的。 ( )

168.用差压式变送器测一密闭容器的液位,由于安装位置比最低液位还低,所以仪表量程应增大。 ( )

169.采用Profibus协议连接的西门子PLC网络中,网络段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节点上需要接通终端电阻。 ( )

170.在数字电路中,高、低电平指的是一定的电源范围,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值。 ( )

171.安装阀门定位器的重要作用是可以用于消除执行器薄膜和弹簧的不稳定性,及各可动部分的干摩擦影响,从而提高调节阀的精确定位和可靠性。 ( )

172.在STEP7中,任一FB功能块都要绑定一DB块。 ( )

173.热电阻测温常采用“三线制”接法,其目的在于获得线性刻度。 ( )

174.测量气体时,为了使气体内的少量凝结液能顺利地流回工艺管道,而不流入测量管路和仪表内部,取压口在管道的上半部分。 ( )

175.示波器基本波形为矩形波和锯齿波。 ( )

176.霍尔元件是利用磁电效应工作的半导体元件。 ( )

177.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是指强制检定的计量标准。 ( )

178.传感器额定容量、灵敏度一样,外形尺寸一样可以互换使用。 ( )

179.检查压力表和变送器密封性时,一般用活塞式压力计,加压到最高测量值,保持5分钟,如测量元件不泄漏不膨胀,说明密封性合格。 ( )

180.单座阀在运行中易产生振荡的原因一定是弹簧刚性太小。 ( )

181.执行机构选择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可靠性、经济性、动作可靠、有足够的输出力。 ( )

182.对于西门子S7-300或400PLC,如果访问不存在的数据单元或数据块,而且没有编写错误处理的OB块,CPU将进入停止模式。 ( )

183.控制盘内的风压管一般采用φ10mm以下的铜管或紫铜管,压力表管采用φ14mm以下钢管。 ( )

184.不要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拆卸仪表;对仪表进行故障处理,需和工艺人员联系,并取得他们的同意后方可进行。 ( )

185.仪表必须随同管道做气密性试验,但不得随同管道做强度试验。 ( )

186.不论在试验室或在现场核对仪表精度时,都应该用热电偶相应的补偿导线输入信号。 ( )

187.压力式温度计是利用物质的压力随温度变化的性质来测温度的。 ( )

188.铠装热电偶适用于强烈冲击振动的恶劣环境。 ( )

189.热电势输出不稳定有可能是外界干扰引起的 ( )

190.电动执行器反馈信号不需要DCS配电 ( )

191.温度是对分子平均动能大小的一种度量,其高低标志分子无规则运动的剧烈程度。 ( )

192.辐射测温仪表均是按黑体分度的。 ( )

193.物体发射包含着辐射出度和光谱亮度。 ( )

194.金属保护管热电偶,插入深度应为管道直径15~20倍。 ( )

195.涡街流量计直管段长度要求:上游不大于10D,下游不大于15D。 ( )

196.超声波流量计不适用温度和介质物理性质变化大的流量测量。 ( )

197.压力式液位计测量高度与取压点和被测介质的密度有关。 ( )

198.称重传感器采用全并联,可获得较高的抗干扰能力。 ( )

199.用于贸易结算的皮带秤准确度优于0.25%,并作强制检定。 ( )

200.隔离式安全栅由于信号完全隔离,大大增强了信号的抗干扰能力。 ( )

网友D:
5%左右吧,我们一般用3%

网友E(2011-07-07):
按照你的数据粗算应该是4%左右    没有实践过   只是粗算  如有不对  请勿扔砖啊!

网友F:
流量计。。。。。。小信号切除。。。。。。

表瓜 人傻 钱多

雇个民工,端个尿盆接,跑冒滴漏都不怕,计量老准老准鸟~~~~~~~~~~~~

.

网友G:
零点切除应该一工艺管线的要求为准,不必拘泥于5%

网友H:
这个切出应该是在流量计充满介质,稳定一段时间让表的温度与介质温度一致,然后在切断前后阀门,在查看其显示的数值波动的情况,这样才会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

网友I(2013-12-15):
小信号切除是指流量积算仪为了克服干扰、变送器、差压变送器的零点漂移或保证流量计系统正常运行而设置的低于特定流量值时瞬时流量显示为零,高于此值时仪表正常运行的功能。
我国JJG 1003-2005《流量积算仪计量检定规程》规定了小信号切除设置的具体要求:
1、流量积算仪与标准节流装置(指标准孔板、标准喷嘴,经典文丘里管、机翼测风装置、双文氏里管、V锥流量计、楔形流量计和插入式多喉径流量计)配套使用时,小信号切除点应不大于设计工况下最大流量的8%。
2、流量积算仪与涡轮流量计、涡街流量计、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等流量传感器或差压变送器配套使用时,小信号切除点应不大于设计工况下最大流量的5%。
参考文献http://yunrun.com.cn/product/794.html

网友F:
木有个定数,胡球切呢么 。。。。。。反正 又鸟又鸟 是您滴,您爱咋切,就咋切吧 ,,,对不?

您剁碎包饺子,俺也支持

网友J:
这个一般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在空管情况下波动,波动量有多大请把小信号切除多大就行了。没有严格要求。

网友F:
胡球切吧 。。。。。。反正  又鸟 又鸟, 是您滴,您爱咋切,您就咋切吧 ,,,对不?

您剁碎包饺子,俺也支持

网友F:
流量计,真英雄,,,自宫割 又鸟 又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