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802轴类型如何修改?

楼主(2007-12-15):
比如我想把Y 轴变成旋转轴。。这需要修改PLC吗? 还是参数上的设置就能做到,如果能做到请问应该修改哪些参数?

网友A:
把Y轴变成旋转轴30300=1 30310=1 30320=1 就可以可如果想变成主轴35000=1是第一主轴35000=2是第二主轴